关于一个面同时受两个力的问题,把我给搞糊涂了

楼主(2013-09-22):
简单说一下意思,上平面两端各10N的力往下压,当上平面接触到下平面后(下平面固定不动)那么下平面上受到的力是10N还是20N???

为什么???

网友A:
在电子称上放两个10N的重物,看看称上的显示值。

网友B:
上面板变形消耗后剩余的力,由上下板共同承受,这就有点复杂了。

网友C:
无论你怎么压,无论上板怎么变,最后一定是大于20牛。原则上等于20+上板重!上板弓与不弓,对于下板来说都是内力,分析下板的话就是20牛加上板重。但是分析压强就不一样了。

网友(点评):
同意此主

网友(点评):
考虑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子称上放两个10N的重物,看看称上的显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板变形消耗后剩余的力,由上下板共同承受,这就有点复杂了。

没有那么精细,也不用想得那么复杂,呵呵,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论你怎么压,无论上板怎么变,最后一定是大于20牛。原则上等于20+上板重!上板弓与不弓,对于下板来说都是 ...

你这个说得非常有道理,但实际中上平面是由两个液压缸带动的,所以估计不要加板重了吧。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看支点在哪里

网友:
我的高中物理去哪了?

网友:
根据"但实际中上平面是由两个液压缸带动的"和图纸,下板受力均衡,答案应为20N

网友:
20N再加上上板重量

网友:
不考虑上板重是2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