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尺寸怎么读,怎么换算

楼主(2013-09-22):
哪位大大知道这图上的尺寸怎么读,怎么换算成毫米啊,3Q

网友:
同求高手解答

网友:
把尺和寸分别读出来,分数先转小数,

最终其和再转毫米,

网友:
这个是英制啊,换算很简单,百度上查一下就知了。

网友:
高度:5尺8又1/4寸。=(5*12+8.25)*25.4mm
宽度:2尺3寸半=(2*12+3.5)*25.4mm
计算自己进行。
补:1尺=12寸,1寸=25.4mm。

网友(点评):
带上英尺和英寸!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这是读法。你非要加字读且不怕费尽那随你。工程上使用的长度单位,你这么读不会有人认为是国尺,国寸。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看你10楼的点评了,俺发现一个秘密,你平常用毫米的机会比英寸的机会多,哈哈,俺90年初到加国,发现他们用公制,特别困惑,进口岸先看到女王的像,但用毫米画图,挺滑稽的,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8爷好眼力。确实挺奇怪,他们自己也这么说。加拿大是公制英制双用。现在学校都教公制。实际使用的时候就是大乱套。比较钻井深度用米,流量用立方,但是井眼儿大小什么都是英制,哈哈

网友A:
另,英制国家其实还有别的算法,我习惯都换成寸再计算。我看他们算的时候尺、寸分开,换成毫米后再加和。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以前俺读这个就特别扭,‘5脚,八寸,安德,湾涂佛’,哈哈,适应好几个月才转过来弯,聊及这个,俺说不如‘折门’方便,鬼子一脸的不屑,说:折门!就是个屁,一脚就踹翻了!哈哈,与国内粪青一样

网友(点评):
什么是折门?

网友(点评):
折门,哈哈,好多词汇阿拉学了很久才脑筋转过来,比如‘折门司丹德’,到‘凯德室’去送图,告诉人家画图的:卡通,或者说:司盖奥,阿拉当年还觉得啥都学的很厉害呢,结果发现除了技术过关以外就是个屁,哈哈,

网友:
这是英制单位,5英尺8英寸加1/4英寸这么读吧。 一英寸=25.4mm应该是这样。

网友(点评):
Five ft eight and a quarter inches

网友(点评):
如果你有电子版图纸可在软件选项设置中改为毫米克秒,软件将直接显示毫米单位尺寸

网友:
再补。一般读的时候,国内石油行业习惯性读法:
5尺8寸2。
2尺3寸5。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点评):
用Mathcad,就不用手工转换及运算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英制国家其实还有别的算法,我习惯都换成寸再计算。我看他们算的时候尺、寸分开,换成毫米后再加和。

折门是指德国(German)吧,最后的应该是比例(scale),大虾又调皮了

网友:
外国图纸啊

网友:
5英尺8又1/4英寸
2英尺3又1/2英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侠请教您一下 我的mathcad 输入各种运算符号时怎么是一个方框  是电脑系统问题吗

网友(点评):
截图看看。也有可能是你删除了一个运算符号,那么空位处就显示一个方框,然后你输入一个新符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请教您一下 我的mathcad 输入各种运算符号时怎么是一个方框  是电脑系统问题吗

我输入的是15-5=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H)2OOG(IZ9$(8PV]NJ@4YU.jpg 输入的是15-10=10

网友(点评):
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估计是字体设置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和系统有关系啊 因为我下载的资料(.doc)里面的数学公式也都是乱码

网友(点评):
你改下字体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