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设计一个主轴带这种刀盘

楼主(2013-09-22):
求一种轴端链接,哪种比较好?带这种刀盘,需要考虑哪些因素?之前的链接是法兰盘与主轴是螺纹链接的然后法兰盘与刀盘是用螺丝链接

楼主:
希望高手帮一下我谢谢

网友:
图太小 看不清楚

楼主:
没有人愿意回答吗?

网友:
参考下莫式锥度的刀柄连接下看看

网友A:
设计刀具要考虑到和主柄的连接方式。

一般常用刀柄形式:

ER刀柄
侧固式刀柄
强力刀柄
液压刀柄
热胀刀柄
莫氏内锥刀柄
以上基本是夹持外圆部位或者外锥部分,夹持刀具直径比较小

面铣刀刀柄(包括FMA,FMB,FMC)
这个基本夹持刀具直径比较大

而且连接部位的直径除了使用ER筒夹可以随意外,一般都是按照标准来的。比如侧固式要么是16要么是20,没有17的侧固柄。再比如面铣刀刀柄,公制的心轴一般都是22,27,32,没有用26,28的。

所以,你这个刀盘设计时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要么你就干脆连柄做成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刀具要考虑到和主柄的连接方式。

一般常用刀柄形式:

很系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