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英语不懂,软件也是才入门

楼主(2013-09-22):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英语不懂,软件也是才入门的。

网友:
内存容量太低。让你关闭其他的程序
建议楼主换根大一点的内存条

网友:
内存不够,关掉几个应用程序再试试,像什么迅雷,qq音乐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关掉

网友:
一般是目前可用内存低
有时,比如我16G内存只开空白sw,玩lol有时候也提示……

网友:
这单词不认识??

网友:
程序开多了,内存不够

网友:
很吃内存的软件都有这种提示。

网友:
程序开多了,关闭当前不用的程序,释放系统内存,一般来说在XP系统下使用SW,是会有这个提示的,电脑要升级了,最好是用WIN7  可以认得出超过3G以上的内存。

网友A:
突然觉得自己英语还行~~~至少看懂了大概意思

网友:
开太多程序了

网友:
这都看不懂,不会用翻译软件翻下啊

网友:
就是你的内存不够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只要你把软件重启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觉得自己英语还行~~~至少看懂了大概意思

咪兔
略有信心了

楼主:
是关闭其它软件的窗口就行了吗?

网友:
配置不行了。。。   内存不够了 关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