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nsys Workbench的Gemetry下添加多个组件并在Connection下进行装配

楼主(2013-09-22):
求高手大侠指点,跪谢

网友:
没明白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把目的说清楚点啊

楼主:
就是我在workbench中建了几个模型,dadinggan,dazhuiti,youshizuo图中有怎么添加到那个Geometry那个树状结构下,然后在Connection那个下面进行装配,谢谢了

楼主:
最终要变成一个装配体

网友:
简单,这里说不清。有时间QQ聊:437277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