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刀具的材料Q345和刀具上的螺纹3寸, 扭矩怎么计算 ?

楼主(2013-09-22):
知道刀具的材料Q345和刀具上的螺纹3寸, 扭矩怎么计算 ?

请教 要有过程 。谢谢了。

网友A:
Q345那是加工材料,不是刀具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45那是加工材料,不是刀具材料。

  呵呵,估计直接烧结,扭矩无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