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校正几丝合适?

楼主(2013-09-22):
平面校正和外圆校正,一般几丝认为是是合适的。
比如,加工中心,工件外圆200,在端面上钻一个孔:首先装夹后,用表校正端面,一般要多少合适认为端面是平面?4丝大不大?

网友A:
看你要求了,不过就200的外圆4丝有点超了,平面度没问题的话都可以1丝以内

网友:
工艺要求

网友:
标准上有的吧。

网友:
看图纸要求啊 ,话说车下来就有误差 ,装夹属于二次装夹肯定也有误差 ,4丝属于不错了 ,当然有特别的垂直度啊平行度什么的就不行了 具体看图纸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求了,不过就200的外圆4丝有点超了,平面度没问题的话都可以1丝以内

亲人,2丝很不好校正的。。

网友(点评):
2丝也不高吧。具体要看图纸的。

网友:
平面要求高的话可以先用平面磨床加工,保证两个面的平行度

网友:
以前做磨床的时候,都是自己拿锪孔钻矫正中心孔!!

网友:
看孔与端面的垂直度要求或者与外圆轴线的轴度等

网友:
我们做的是1400   在5丝左右

网友:
要看你的图纸和工艺要求呀,符合就可以

网友:
根据工艺要求就够了,可以省点时间去做更多的工作了

网友:
满足工艺要求就够了,可以省点时间去做更多的工作了

网友:
具体看你的工件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车或者铣不大,如果是磨的那么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