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上下垂直运动,然后水平运动,有纯机械的结构么

楼主(2013-09-22):
有没有哪种纯机械的结构,能实现先上下垂直运动,然后水平运动的,同时要求水平运动到极限位置时自锁,想了很久都没有合适的结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丝杠不行吗?气缸不行吗?凸轮不行吗?

网友B:
垂直和水平移动的行程比例多少?
还有,要考虑怎么回来......
自锁,是完全自锁,还是只要有一定的保持度就行?
还有就是,移动速度。。。

网友:
你是要做什么啊?上学期学了液压,用液压的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不行吗?气缸不行吗?凸轮不行吗?

想通过纯机构的方法实现,不使用丝杆和气缸。
请问什么样凸轮机构能实现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和水平移动的行程比例多少?
还有,要考虑怎么回来......
自锁,是完全自锁,还是只要有一定的保持度 ...

垂直移动的行程没有具体规定,水平移动需要到极限位置处自锁,
水平移动到极限位置的时候保持几分钟的自锁,然后回程的时候,先水平移动,再垂直移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垂直移动的行程没有具体规定,水平移动需要到极限位置处自锁,
水平移动到极限位置的时候保持几分钟的自 ...

做机械永远不要模糊,最后搞死自己。。。建议还是用丝杆。

网友:
轨迹要求严格不?

网友(点评):
纯手动的倒是有符合楼主的方案, 嘘....

网友(点评):
纯手动的方案是啥?我一开始想弄个L型滑槽来着,后来想想弯道处确实不容易拐弯,而且还要另外用螺旋机构自锁

网友C:
齿轮齿条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齿条可以吧!

齿轮齿条无法实现自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机械永远不要模糊,最后搞死自己。。。建议还是用丝杆。

要求用纯机构,手动的方法……丝杆能实现水平方向的自锁,
那竖直方向用什么呢?

网友:
你是想用一种结构做出来吗,有点难度

网友:
你这是自己弄的玩的?

网友D:
把上下、和水平运动的行程给出来!我可以画个示意图看看

网友:
说具体些,是由下往上,然后水平.......,或是怎样?

网友:
最讨厌这种问题问的不明不白的了,贴个图大家好帮你想方法。

网友:
还是贴张草图来的直观,要不很多疑问的啊

网友:
建议丝杆可以实现

网友:
用凸轮机构啊!纯机械的要下点功夫!

网友(点评):
请问用凸轮顶杆机构吗?具体是什么样的结构?

网友:
论坛中大侠发的图,稍作修改,不知能否满中要求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气动的夹爪吧,可能对我所需要实现的功能用处不大,不过还是十分感谢

网友(点评):
哈哈,这个东西和我当年设计的一个夹取定位机构如出一辙啊,不过的那比这个应该小很多,20X40X12

网友:
建议用连杆试试

楼主:
想要实现的功能是,做一个手动的机构,将塞块装入壳体中,
两者是用胶粘的,为保证粘紧,两者需要保持4分钟的挤压,即需要满足自锁。
完成粘贴后,为取出壳体,挤压的顶杆需要后退并向上移动,所以需要先水平移动,再竖直方向移动。

我暂时只能想到用一个折形的顶杆去夹持塞块并将其压壳体。所以才问大家有没有先竖直运动,再水平运动的机构。
请大家帮忙想想好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上下、和水平运动的行程给出来!我可以画个示意图看看

具体的行程和路径都没有要求,只要能实现水平运动和竖直运动功能即可。由于我想用顶杆去压塞块,可能本身设想就不合理,如有更好的方法,欢迎分享

网友:
有难度,一时真想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实现的功能是,做一个手动的机构,将塞块装入壳体中,
两者是用胶粘的,为保证粘紧,两者需要保持4分钟 ...

塞块的进料是怎么样的排序?
组装后的壳体排料怎么处理?
取出壳体需不需要很大的力量?
还有就是,一定要走直角?倒角轨迹也没问题吧?
产能要求是多少?
。。。。。。。

网友:
随手画了下 比较潦草 应该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2013-11-02):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蜗轮蜗杆

网友:
可以在网上查下砖机的生产设备,其中就有水平和垂直相互作用,纯机械的,就是限位的多。

网友(2018-03-14):
白线是开始状态

白线是开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