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洪水中的救人装置

楼主(2013-09-23):
    正在设计在洪水中能够使用的救人装置,没有半点思路,求助各位同仁,哪位能有好的思路请帮助一下,因为洪水中水流极大,开冲锋舟是根本过不去的,更不用说甩给对方一个救生衣。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世界通行的设备一个是锚枪,一个是封闭球,

锚枪以米国水平最好,精度高,射程远,先打一个细缆索,挂住以后滑一个粗缆索,就可以攀这个缆索再玩了,

还有一个是封闭球,把人放进去,沿缆索滑过来,假如落水,可以保证不进水,只是人在里面可以摔晕了,但能保命,

网友:
仔细研究,成功可获诺贝尔和平奖,世界范围内推广,青史留名!!

网友:
你这也算简单求助?
   方案是肯定有的,看你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救援范围是1公里还是100米,水流速多大,有无障碍物,人员自维护能力如何,是个人家庭使用还是救援队使用,还是军方使用。
     你把范围框定的越细致,结果也就距离你越近。
       现在看消防队救人简直就是在“杀人”。你的这个想法真的很好,希望能有助于你的设计。
       可能的话 也希望能合作改进。

网友:
看看这个是不是9 9 8大侠说的锚 墙

网友(点评):
这是补给船上用的

网友:
这个锚枪能发多远啊

网友:
救护人员要过去的话,还是气垫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