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1与G85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2013-09-23):
百度说:G85是铰孔的钻孔加工固定循环,动作和G81类似,但返回行程中,从Z到R段为切削进给,以保证孔壁的光滑。
它的切削进给是什么意思?车间铰孔用的G81,问别人,别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用G81?

网友A:
以前详细的研究过,现在忘了,可以用机床一段一段试,看机床是怎么动作的,注意啄钻,安全平面。

网友B:
81钻孔,慢进快退,不适合铰,退出时速度快容易刮伤内壁
85铰孔,慢进慢退,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用,自己细想一下,考虑铰刀上有铁削,快退就可能会刮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81钻孔,慢进快退,不适合铰,退出时速度快容易刮伤内壁
85铰孔,慢进慢退,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用,自己细 ...

恩,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详细的研究过,现在忘了,可以用机床一段一段试,看机床是怎么动作的,注意啄钻,安全平面。

初学者,没的试啊 哎!

网友:
G81是切削下去,快速退出,如果孔的要求不高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G85是切削下去,在切削退出,可以保证表面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