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螺纹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3-09-23):
由于没有接触过圆螺纹的加工,请教一下论坛大侠们。

ROUND THREAD φ91

请教一下这个螺纹是怎么加工的。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修一把成型刀就能做。
问题是R0.2这个尺寸,建议楼主跟客户商量一下,看看他们的具体要求。
这个圆角太不好搞,容易起毛刺,只能后期手工修整。
不排除论坛有机加高手能一次性成功,我就凑凑热闹

楼主:
忘了说材料,材料是玻璃钢的。

网友:
玻璃钢,考虑过压塑成形吗,

硬要切削成形,成形刀设计成数控螺纹刀片中类似带顶切刀片(又称修光刃刀片,或全螺纹刀片),可一次加工出全牙形,

但塑料的切削刀片有点特殊,选什么材料好,也是个问题,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成型刀加工,R0.2属于毛刺倒角,可用砂纸或者锉刀修一下完事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就是用专用道具吗。R0.2的倒角理解在理论上也就是需要有一丁点圆角,意思就是没有尖角,这个用抛光机抛一下就行了

楼主:
就是啊,刀具的事情很头疼,玻璃钢很容易出现毛刺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