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轴上的键槽分布是否合理?

楼主(2013-09-23):
如图。设备属于粗糙设备,精密度不高。
减速机的输出轴是中空的,里面的键槽是通长的。
最下图的轴插入减速机轴中使用,看图,轴上有两个键槽。
窃以为,从直觉上看,两个键槽似乎很合理,但据我下细分析,觉得右边的键槽没有必要,加载时也吃不上力。所以我的看法是将右键槽去掉,而将左键槽加长。
不知大家的看法是怎样?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在中间设置一个较长的键,键在减速机两端不露出即可。
猜测原设计者设计时考虑的是两个键左右对称等长,受力也许更加均匀吧。
但个人认为这样没必要。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干脆把键向右铣穿算了 还可以先穿轴 再穿键

网友(点评):
那样键太长。没有必要。

网友:
冗余系统吧
这样安全系数更高吧,
我们机电上很多重要环节都是冗余的

网友(点评):
应该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点评):
那是不是考虑到第一个受力的键塑性变形之后由第二个来手里啊,塑形力学上有这样的例子

网友(点评):
兄弟说到正点上了。我就是觉得左边的键承载,而右边的键不承载。那么右键就失去作用了。;另外,机器都是弹性设计,不允许塑性变形。

网友(点评):
机械破坏时候要进行塑形受力分析的,比如过载,冲击等等

网友A:
这种配合减速机输出轴穿孔的轴,我不会设计得这样长。
轴做成按孔径的2.5到3倍,不出头的键槽配平键。轴端制作螺孔,从孔的另一端用螺栓拉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配合减速机输出轴穿孔的轴,我不会设计得这样长。
轴做成按孔径的2.5到3倍,不出头的键槽配平键。轴端 ...

伏枥学士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点评):
齿轮配合,你的原设计妥当一些。

网友:
比较合理

网友:
楼主,你怎么判断右边的键不受力?有机会你可以拆一下使用过一段时间的设备,看平键的情况。
你说你们的设备是粗糙机器,很可能第二个键是增加使用寿命的,皮糙耐用,呵呵。

网友(点评):
我只是从理论上判断的。大侠可有这方面经验?不妨说说。

网友:
。。难道原始设计的时候这根轴上左右各一个齿轮?通过蹿轴换向?结果后面设计更改的时候不需要换向了,但是键却保留下来了。
逍兄,你这两个35-0.02/-0.04的地方装啥?

网友(点评):
不是的,这两个地方都是键槽位置,公差紧点是为了跟中空轴配合。下面这根轴就是上面那紫色虚线轴,插在减速机的中空输出轴里面。

网友:
我觉得在扭力大(急走急停)和在负载变来变去(包含振动)的场合会有用.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我也用过,也是两端开槽

网友:
这种中空结构有2个键的位置

网友(点评):
去车间仔细看了下,中间虽然有一空段,但是直径仅比两头孔径大1mm左右。键槽是通长的。

网友:
我会设计成这个样子

网友:
上学时没学好···,现在听大侠讨论问题感觉很吃力

网友:
我是这样弄的

网友(点评):
兄弟能否透漏下这是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点评):
大侠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点评):
感觉跟火切机上的割枪行走机构差不多。

网友:
其实我觉得大虾完全没必要在轴上费事,看下相对的减速机部位,减速机的空心轴应该也是中空,只有2侧有键槽,我见过这种减速机。

可能和大虾的讨论无关。

图片一直刷新不出来,不知道13#是不是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