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加工不锈钢316刀具选择

楼主(2013-09-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刀垫选对了吗?

网友:
奇葩了,2.0的刀片加工1.25的螺纹?
更奇葩的,居然有CCTV
LZ是搞技术的吗?

网友(点评):
观察仔细,没料到这种错误也可能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螺纹刀是1.5的,复制错了,2.0的是加工1.814牙的,那个镗孔刀是别人推荐的,316的我真的是没有加工过 ...

螺距1.8143是每寸14牙的螺纹,不知道你的是英制的G螺纹,还是美制的U螺纹,如果是英制螺纹的话是55度的角度,这时用公制螺纹刀片是错误的,因为公制螺纹的角度是60度。如果是14牙的U螺纹的话,那接近的也应该是1.75螺距的,2.0的偏大。

网友:
如果刀片 没选错的话那就是参数的选定问题了,当然这涉及的问题太多了,比如切削液,设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