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制作的超级简单的钻夹头蕴含非常之精密的内孔加工工艺

楼主(2013-09-23):
有看明白的吗,上面是一根加长合金钢杆,取之于广陆的数显百分表的探杆,然后我在我的小普车上用尾座打孔,就是找图上这根3.175毫米的焊接式硬质合金钻头打孔,这个孔非常精密,估计大不会到0.010毫米(10微米),接着就把这根钻头的柄放进孔里,差不多10毫米深度,钻柄到孔底的那一刻就会产生一种抱刹力,就互锁住了。下面是我用这根钻头在角铁上打孔的效果,钻杆延伸了将近50毫米,没有明显甩尾的偏摆显现,打孔非常顺利,证明钻套与钻杆之间的抱锁扭矩并不小,因为已经打到3.175全直径也没有丝毫打滑的迹象哦。最实用的还是这个钻夹头不是固定死的,而是可以把钻头拔下来再换上新的钻柄的,我今天在拆卸一台松下伺服电机编码器时已经用这支钻夹柄换了不下5根钻头,使用效果很好,偶尔有打滑现象,那是因为我把钻头打在已经有孔的孔里当扩孔钻用,那是很容易产生扎刀现象造成扭矩超载的发生。

网友A:
精密钻孔的难点在于打深孔。
打深孔的难点在于如何克服长杆钻头在钻孔时由于刚度不足引起的弯曲导致的孔轴线偏离,也就是打歪了。
还有就是加工成本控制问题。如何用最少的时间最少工具成本打出符合要求的孔。
恕我愚钝,楼主这个“非常之精密的内孔加工工艺”指的是什么,能否详细解释一二?

网友(点评):
犀利的小猫。。。

网友(点评):
楼主已经解释了这个问题:面是我用这根钻头在角铁上打孔的效果,钻杆延伸了将近50毫米,没有明显甩尾的偏摆显现,打孔非常顺利,证明钻套与钻杆之间的抱锁扭矩并不小,因为已经打到3.175全直径也没有丝毫打滑的迹...

网友(点评):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其实是锥度产生的吧,钻柄的锥度加孔的~~所以会弄紧了,跟锥形柄上钻头道理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钻孔的难点在于打深孔。
打深孔的难点在于如何克服长杆钻头在钻孔时由于刚度不足引起的弯曲导致的孔轴 ...

其实很多人对深孔加工的理解还是不够的,大多数深孔的弯曲并不是由钻杆刚性不足造成的。现在一些上百倍的深孔加工也是偏离预设轴线很少的,但是它们所采用的钻杆的最大直径还是还是小于成孔直径的,通常位置孔走向的是一个导引头,而不是钻杆,钻杆就是传递转矩与输送介质,很多钻杆已经简化到就直接采用采购的无缝钢管加上螺纹接头那么简单易行的材料了,几乎算是就地取材那么简化了的。 很多这类钻杆外圆实际都与孔壁都是非碰触设计的,但是钻孔质量还是很好地,深孔的难点最大还是在于如何的排屑,算是质量守恒定律,挖下来多少就要把它把它弄出孔口,堆积在孔内显然会阻塞下一步作业的。当然现在国外石油公司的超级深孔钻已经不再追求直线的,蛇形绕曲的钻探已经在试验中了吧,电视广告已经播了好几年,可能世界上已经有几千万吨的原油就是有蛇形钻探方式开采出来的呢。

网友(点评):
这句还是点到关键了,用句术语讲叫胀死,这是导致钻头断裂的关键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很多人对深孔加工的理解还是不够的,大多数深孔的弯曲并不是由钻杆刚性不足造成的。现在一些上百倍的 ...

咱们不是讨论机加工里的钻孔问题吗,怎么跑到石油开采去了
其实我所说的是机加工里的难点:即成本与加工工艺的平衡。
给我10个钻头,24小时的时间,我一点一点的销,还怕尺寸销不合格?
问题是怎么样在5分钟内,打3次孔,尺寸就能合格,而且是批量保证。这样才是“工艺”,您说的那是“手艺”

网友(点评):
我其实没有说不涉及机械加工的深孔加工啊,你看前面说了一大段,你以为我都是在说石油钻探行业吗?其实呢,我们要认清一点,笔直的要比弯曲的要容易做到,平面也比曲面更容易达到。千万不要本末倒置。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一根加长柄 钻个孔把钻头放进去 再夹住加长柄钻头就能钻孔了  钻头不打滑吗? 你的配合间隙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很多人对深孔加工的理解还是不够的,大多数深孔的弯曲并不是由钻杆刚性不足造成的。现在一些上百倍的 ...

哈哈,看来楼主和我说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我举例说明一下我的立场吧。
以前我还在机加工企业干工艺时,有日本牧田的客户找我们生产摩擦离合器轴,那个轴要求有一个通孔,直径是12mm,公差2丝,而且与外圆台阶的同轴度要求3丝,这个孔有60mm长!
我们样品试制的时候花了很大的力气,也没能完美达到客户的要求,于是俺就跟客户打哈哈,说你们降一点要求,这个太难做了,强做可以,但是工价就高了,日本人当然不同意我们提出的工价,于是同意我们的建议,允许我们两头各10mm距离还是按原先要求来,但是中间的40mm的距离,可以用蹚刀做大一点,公差按国标的自由公差来。

如果您真的弄出一个钻孔设备,打2——3次孔就能满足我上面所说的要求的话,您离发财也就不远了,哈哈

网友(点评):
你这个活其实不难的,你知道凸头钻,其前面一段是个小的台阶钻头,其实说白了,就是小台阶钻当导引钻使用,大台阶钻头当扩孔钻使用,当好的粉末冶金高速钢钻杆加上冷却液根本就不难,其实用内冷钻5倍深H7精度无压力

网友(点评):
呵呵,算了,楼主看来无法理解做机加工的苦啊。反正一句话来形容:赚钱,真难!

网友(点评):
楼主所说和你说的不是一回事。楼主说的是用3.175的钻头钻一个深10的孔,孔径估计不会大过名义尺寸的0.01,没有说要钻深孔。你加上了自己的附加条件,就算不得质疑了。当然,自己的实力得到了显示。

网友(点评):
我的目的是来请教“非常之精密的内孔加工工艺”,想问问楼主有没有解决问题好的思路。水一水,楼主勿怪啊

网友(点评):
不管孔深浅,这个孔的光洁度是非常高的,其实深孔加工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导引孔,加上钻头端与已成型导引孔契合紧密的话,这个孔基本也就成功了一半,完事开头难,尤其是长远的事,开端非常重要。

网友(点评):
我对您说的工件比较感兴趣,能具体说说工件的材料、形状、你以前工厂的生产条件、这道工序上一道工序采用的是什么,下一道工序又采用的什么?

网友:
没有看懂楼主要表达的意图

网友:
楼主的安装方式我用了10 多年,不过是用在木柄雕刻刀上,刀杆直径9mm,放进去会慢慢的滑进刀柄,用力按压一下,就不会打滑了,拆卸要用小钳子旋转拔。

网友:
菜鸟有疑问:钻的孔径不大于1丝?用这能达到的了吗?关键是在于楼主是用什么测量的??其次,用手电钻能钻出要求多高的孔??

网友:
钻夹头,的确跟一般台钻上的钻夹头的结构形式不一样。不过楼主你没把你钻夹头内部结构剖出来给我们看。台钻的钻夹头我研究过一段时间,具体的结构图如下:。你可以把你钻夹头的结构图贴出来给我们看看。从机械角度分析,您能保证钻孔精度这么高,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您钻夹头的装配精度很高,可以说说在普通钻夹头上做了哪些改进?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楼主怎么做到的,用手电钻加工内孔尺寸不大于0.01mm?有点疑惑?望楼主赐教!

网友:
感觉不靠谱,打的眼的精度不能保证,还怎么装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