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中心主轴负载监控系统

楼主(2013-09-23):
想了解下加工中心主轴在加工过程中主轴受力情况是否能够监控(切削阻力,切削扭矩)能不能针对某一段加工过程主轴受力进行报警设定,当值超过设定值,设备自动报警头停机,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防止刀具异常损坏

网友:
系统变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得先确定你的系统支持这样的变量读取

网友:
你看看刀具库的内容,里面涉及到刀具磨损,至于如何判别刀具的磨损可能就是通过主轴负载。这方面的资料需要你自己去做详细的了解

网友:
这倒是个好想法,进口的系统主轴和进给轴都能实时进行监控了,但实际上在变化也是挺大的,比如启动时,另外国产系统都还不能实现实时监控,只能看伺服电流大概估计了

网友:
FANUC的系统是可以的,不过那个端口是个选配
你这个应用在平常切削过程中可能性不大,不过在反镗的时候已经有实际应用了,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