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能否用于旋转轴的密封?

楼主(2013-09-23):
请教下:O型圈能否用于旋转轴的密封?转速在50~1400r/min,一般用什么来做其润滑?

网友:
可以,但是适用速度较低,寿命较短。

不清楚楼主用在哪方面,一般这种情况建议用间隙密封。

网友:
不行吧,O型圈为静态密封件,旋转密封一般用骨架油封

网友:
用油封啊

网友:
高溫油封加軸鋼套

网友A:
动密封最好用骨架密封或是迷宫式密封吧,O型圈不太常用。

网友:
  公司买了台旧的6163车床,试车后发现车床无力,离合片打滑,检查离合器片无问题,油压也没问题,仔细观察发现离合器轴分油套和轴的间隙过大,单边接近0.3毫米,造成离合器油缸压力上不去,简单的维修办法是更换分油套,一是要去买,二是那玩意是铜的,估计要几百大毛,后来测了正车进油圈两边的台阶部位可以加装O型圈,直接去仓库找了两只直径4毫米的O型圈,内径基本刚好。给车床出了张图纸,直径范围预留了0.4毫米的压缩量,安装后油压回复正常,顺带解决了皮带轮处漏油的问题。已经正常使用1个月左右,曾经拆开看过一次,O型圈并没有明显损伤。此处属于旋转密封,转速应该在1000转左右。

网友(点评):
并非完全不能用。如果一年二年后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你这儿工况非常好,车床平稳、轴光、稳定。

网友:
O圈也可做动密封

网友:
可以用o型圈 , 但橡胶的效果肯定不行,橡胶不适合做密封 耐磨性较差,温度对橡胶的老化性影响较大。可试试包氟O型圈  全新的结构设计,替代传统橡胶O型圈的。使用寿命是传统橡胶的40备。幺八零肆久柒五贰叁五柒

网友(2014-01-06):
可以的 只是密封结构要设计成 旋转运动的沟槽型式

网友:
密封圈有动密封圈和静密封圈之分。可以把O型密封圈放在轴上,轴上有密封圈槽做动密封圈,用硅橡胶材质。如果O型圈做静密封圈的话一般用丁腈橡胶。

网友(2016-02-28):
引用 网友A:
动密封最好用骨架密封或是迷宫式密封吧,O型圈不太常用。

骨架油封和迷宫密封可以组合使用么?另外就是离心密封跟抛油环是可以组合着么?

网友(2016-07-11):
密封圈不太适合做旋转类的密封

网友:
旋转的轴 骨架油封

网友(2017-01-16):
转速要求达不到,O型圈做旋转密封,其线速度不易超过0.5M/S

网友:
速度太快易磨损

网友:
骨架油封要好些吧

网友(2017-03-10):
我们专业从事各种严苛工况和困难密封,可以加个Q 沟通一下   Q  1053419233

网友:
旋转轴得用骨架油封

网友(2023-07-05):
还要看轴径,轴径过大线速度过高会有问题,可以咨询下NOK等这样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