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识这种轴承吗?

楼主(2013-09-23):
有人认识这种轴承吗?

网友A:
多层轴承 双层滚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层轴承 双层滚珠

这种轴承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B:
楼主,您好,根据您提出的问题和楼上前辈的回答,我整合了网络资源。发现这种轴承的作用如下:
轴承转动时,两层滚珠之间的滑动层增强滑力,减少磨力,即产生超强的滑力,在压力的作用下,有稍动、自动的原理,即轴承具有轻便、快速、省力的三大特点。敬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网友(点评):
滑力是什么?稍动又是什么?

网友C:
看起来这种轴承的极限转速比普通的高。

网友:
楼主把轴承号都挡住了,别人怎么看拿

网友:
4楼的兄弟说的好,我为你叫好!

网友:
还真没接触过。。看图是德国造,这么使劲的降阻力应该是精密机械用的

网友:
真是个好轴承

网友:
第一次见到,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这种轴承的极限转速比普通的高。

好像是这样的

层与层之间的转速叠加复合之后,就是允许最大转速,似乎可以实现很高的转速。

网友:
第一次见,不错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啊,难道是组合轴承

楼主:
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可是就是国内没有人生产。

网友:
好东西,第一次见到

网友:
高档的轴承,不是很常见

网友:
我见过一个跟这很像的,不知道是不是这种,上面是滚针轴承(不是很准确,原理是这样的),下面是深沟球的,轴承能承受较大的轴向和径向载荷

网友(点评):
这是组合滚针轴承。有滚针+推力球;滚针+推力圆柱;滚针+角接触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根据您提出的问题和楼上前辈的回答,我整合了网络资源。发现这种轴承的作用如下:
轴承转动时 ...

也就是减少磨擦力

网友:
双滚动体,轴承的轴向精度可能加大了,不适合精密设备及重载的场合(个人见解,么看到理论资料)

网友:
轻便、快速、省力的三大特点

网友(2014-02-13):
谢谢楼主让我长知识了。

网友:
三环轴承,造纸行业用得比较多。
FAG有生产。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轴承,厉害

网友:
学习了,楼主能拍一下轴承各个角度的照片吗?让我们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
没见过 涨见识了

网友:
机器人上用的同轴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