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夹子没靠死问题

楼主(2013-09-23):
机型AMADA-PEGA-358

板料 冷板1.5mm厚 2500mm*1250mm

问题 X轴2个夹子距离原点远的那个大概有1MM没靠死但板料夹紧了,

冲击出来的零件会不会跟设计的有误差吗? 其中最大零件大概大小为400mm*300mm

网友:
给张图清楚点。。。
是不是夹子远点没加紧,但这个夹子还是有个点或者线与活接触夹住了,那冲击大的时候难免会有误差增大的情况,当然小就不会了。设备可靠性有问题。
上图吧

楼主:
我说的是假象,没图,我师傅跟我说板料没夹紧,冲出来的零件会变形,我感觉零件应该不会啊,变形的应该是边角废料。
自己又不敢拿材料来尝试,所以来请教嘛。

网友(2013-10-26):
哈哈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