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FE塑料件二次加工

楼主(2013-09-23):
请教各位,如图1、2是一个10*4*2的ETFE塑料件,需要在上面二次加工出如图3所示的0.25*0.4的90°锯齿(已经尝试过铣、割等手段,均会产生毛刺、裂纹),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的想法是加工一个同样锯齿形状的模具进行热压,但是热压模具的加工过程在锯齿尖角处始终有一个小圆角,所以即使这种方法可行也无法加工出符合要求的锯齿。。。

网友A:
开模具注射成型。

网友(点评):
需要注塑加工可以联系我。四氟的注塑模具是很难开的。

网友B:
都不太好使,换材料吧

网友C:
好宽的锯条,试试激光,我见过激光切PVC板,材料融后会粘连,切薄板用压缩空气冷却效果不错,不知道你的这种材料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D:
为什么需要这么尖,外形尺寸多少,量怎么样,楼主考虑用注塑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太好使,换材料吧

材料是别人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模具注射成型。

数量比较少,而且已经有外形了,只要加工出锯齿外形。。。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宽的锯条,试试激光,我见过激光切PVC板,材料融后会粘连,切薄板用压缩空气冷却效果不错,不知道你的这种 ...

激光切。。可以尝试一下,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需要这么尖,外形尺寸多少,量怎么样,楼主考虑用注塑加工吗?

这是别人拿现有的材料仍我给他加工出锯齿形。。。而且数量真心不多,悲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别人拿现有的材料仍我给他加工出锯齿形。。。而且数量真心不多,悲剧

哦。那还是热压吧,注塑费用也不少。

网友E:
F-40 可以直接上机加工的,电走丝怎么样。0.2 mm 的R应该能接受吧。

网友:
电加工,不明白,塑料的能电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F-40 可以直接上机加工的,电走丝怎么样。0.2 mm 的R应该能接受吧。

电加工应该做不到吧。。。

网友F:
慢慢铣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加工应该做不到吧。。。

让您见笑了,,不导电是吧,我脑袋秀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您见笑了,,不导电是吧,我脑袋秀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慢慢铣吧

这个材料略难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割

好方法,就是公司没条件啊。。

网友:
成型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