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倒3-0.4x90°角用什么设备加工?最小内孔为Ф7.6

楼主(2013-09-23):
内孔倒3-0.4x90°角用什么设备加工,最小内孔为Ф7.6

补充内容 (2013-9-24 11:46):
是另外产品的内孔直径为Ф7.6,图纸直径为Ф25.6,我标注的问题

网友:
有难度啊   学习

楼主:
我问了几个生产机械设备的厂家,都没有能做的

网友(点评):
高手们出来帮我想想招撒

网友(点评):
最好和搞设计的沟通下,搞清楚设计意图,估计就好做了

网友:
请稍微表达清晰点,90°是什么倒角?难道你说的是刀具?

网友(点评):
就相当于倒0.4x45°,夹角成90°

网友:
你这个只能找设计者来加工,其他人木有办法。我觉得应该是乱整的。深度还有公差。我大胆猜想,做成2半,把空加工好,再焊起来,车外园。我都觉得我快跟设计者一样是一个神经了。

网友(点评):
这个图纸尺寸是我给的不合理,尺寸外圆给小啊,壁厚在2mm左右,原来我们加工是用Ф3.2钻头

网友:
同意5楼,还有那个图看,壁厚0.9MM?

网友:
1.5MM直径的这样的刀具不能做吧

网友(点评):
要大于1.5mm的刀具才能倒角,孔径是Ф1.5的

网友(点评):
最小0.8mm

网友:
电解去毛刺应该可以

网友A:
做个专用反倒角刀就行了,不过楼主的描述有问题,图上标孔径Ф1.5,描述最小Ф7.6?

楼主:
现在考虑的加工,不知能不能实现

楼主:
RE: 内孔倒3-0.4x90°角用什么设备加工?另一种零件最小内孔为Ф7.6

引用 网友A:
做个专用反倒角刀就行了,不过楼主的描述有问题,图上标孔径Ф1.5,描述最小Ф7.6?

是另外一种产品的内孔直接为Ф7.6,请问哪里可以做的

网友:
里面那个倒角有什么意义、、、

网友(点评):
当然有意义啊,起一个固定作用

网友(点评):
我猜那3个孔是从外面伸进去什么固定中间的轴或者其他,内部倒角应该是为了什么装配轴不受毛刺伤害或干扰,什么材料啊,铝的话,自己拿五金倒角刀从22的孔伸进去倒一下吧。。。

网友(点评):
三个孔是装配销子,在把销子扩大与倒角重合一起,有不锈钢和铝合金材料及45#钢

网友(点评):
总的来说比较无语,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反正设计上肯定能优化。。。这叫人怎么加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