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纸什么意思?

楼主(2013-09-23):
想请教下图上4-9什么意思

还有这是个导轨的零件图,为什么中间都是隔断的

网友:
楼主还没毕业吧,多看看书!

网友(点评):
哪本书,哪一页?

网友:
第一次见那么标记腰子槽的

网友:
楼上别装、、、课本上可没那种标法、、、
这导轨不知道是哪里用的,但是加工中心导轨经常是有断开的,因为下方有螺钉连接;
至于那个4-9的标注,不符标准但是表达清楚。。。4是宽度也就是圆弧直径,9是长度,应该是键槽。

YIF
R是4.5,宽是9,中心距是5,4是数量。
你读得不对吧
那是表示有4处

网友(点评):
我承认我读错了 楼下有我的回复

网友(点评):
大侠,你拿图验证验证你的话就很容易知道对错了。如果4是宽度,那么4+4+5=13,即槽长13,9就不会存在了。哈哈。

网友(点评):
应该是2+2+5=9

网友(点评):
零侠中心距是5宽是4,应该加一个4,怎么能加2个4呢。如果宽是9图纸的比例也不对啊。

网友(点评):
楼主把图截完就清楚了。

网友(点评):
大侠 4+4+9、、、好可爱哦。。。。

网友:
就是4个相同的槽,槽宽都是9

网友:
确实应该是4个的意思,抱歉对楼主造成的困扰。。。欠考虑了

网友:
请翻阅成大先版的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不忙的时候多翻翻手册,因为可以有个印象,很多东西是有标准要求的,不烦不知道,不出问题不知道啊

网友:
这种标法个人认为很不规范, 一般来说 横杠 “-” 前的数字都是代表数量的。而后面的9表意不明,没有加φ,M,R,等,无法判断究竟想表达什么。从图上看这应该标的是腰槽尺寸,根据标注,它已经标出槽的直线部分长度是5,而标半径的R后面没有具体数字,而且根据比例,槽的半径也不大像9的

网友:
新的制图规范中已经将 - 改成了 x,用以表示多处,比如4xC2

-只见到用在螺纹精度代号,比如 M6-6H、M6-6g

网友(点评):
这个新规范也存在问题。比如原来标退刀槽可以写10x3或者10xφ80,那现在咋写?还这么写是表达个数呢还是表达槽宽呢?这倒霉的规范啊。

网友(点评):
现在直接标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会给你们说我刚才脑子短路后怎么想的...

当然正解应该是4个槽宽为9的键槽

你补画的5-8的键槽,加上4和9,不是有6个键槽了吗,哪来的4
而且长度5,键寛9,明显不成比例啊

网友:
图纸上已经标有腰孔的中心距为5,4-9的标法应该是4x9,直径是4,9为孔的总长。

网友:
一般情况“-”前面代表数量,不过你这也没有4个槽啊

网友:
话说这个长度尺寸也有问题啊。450和900不成比例,3X900更是莫名其妙。这什么图啊

网友(2013-12-25):
工程语言也不过就是语言罢了,偶尔有点不规范,只要能让看图者明白,不至于误导也无妨,就如同口语不是标准的普通话,带点乡音,别人听得懂也行嘛

网友:
怎么没人提3x900的部分的问题?

网友:
我只能说图纸不规范

网友:
图中最右边两根尺寸引出线之间应该有两根双点划线把图断开整个图就表达清楚了。4一9表示4个槽宽9,3×900表示3个槽距900
手机输入的老是出错,改了好几次。
总共有4个带槽方块,18个带螺孔的,省略画法。

网友(点评):
当然图中4-9和3×900标注方法不统一也是个缺陷。

网友:
表达的是上面图的意思,应该按下面图画。

网友:
一张图,有X有-的,4-9暂且还能理解,那个3x900标注很奇葩,看不出什么意思!

网友:
(4~9)-9应该这样标吧

网友:
还是希望大家多按标准画

网友:
槽的深度和宽度吧!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标的   开眼界了

网友:
5楼说的有理,是4个9mm宽的孔,从下面3*900也可以看出,图的右端是省略了一段没画的,图中只能看出2*900,也就是还有一个孔省略了。

网友:
看了各位的回复,还有很多人机械制图没有毕业啊,这个就来搞机械设计了。
不懂可以问,但是装的太不行了,会让人笑话的,真的!
4-9的槽的,与4-%%C9孔,有什么区别?想想就知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