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中,如何保证图纸要求的粗糙度?

楼主(2013-09-23):
车床加工中,如何保证图纸要求的粗糙度?

网友:
老床子就全凭手艺
数控车那就调好参数啊,进给速度吃刀量转速都配合好,一般没问题

网友:
1,机床要正常
2,根据工件材料和热处理状态确定刀具材料和角度
3,根据以上两点,选择切屑用量
4,切屑液的选择

网友:
这个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比如表面粗糙度与材料,硬度,机床刚性,切削液,切削三要素有关。

网友:
转速,进给量,刀具,看着办

网友:
无非是三个切削用量和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