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机械大神们看看这几张图片,然后给个意见。

楼主(2013-09-23):
看见有人用这样的机械穿如此的珠珠,效率极低。想着中国如此发达了,还造不出先进的机器解决这个小问题,真是太落后了。
请机械工程师们给看看,有如何的方法,达到:自动快速整列; 快速穿线;快速成型(目前达到U型即可)。给出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取代烦锁的人工作业,达到一定程度的“自动化”。

网友A:
百度穿珠机,就两根辊子,珠子放一排在上面旋转,一条线从一头穿过去,很快。

网友:
第一次见到啊。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穿珠机,就两根辊子,珠子放一排在上面旋转,一条线从一头穿过去,很快。

你貌似没有看懂我要表达的意思,请再阅读一遍。

网友:
其实好办,你找个座非标设备的,几天就搞出来了。。我有想法,但是没条件。。。

网友:
貌似有这种全自动的机器吧!好像是穿水钻的。
个人认为完全可以实现的。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你贴出来的图片,我个人觉得已经是最好的方案了,中间的孔机器没法判断与控制其的位置了,只能靠振动和旋转不断调整珠子,人拿线对准孔穿过去.

网友B:
应该不难吧振盘自动送料即可

网友:
往上追溯到钻孔工艺!

网友:
见过些妇女做手工,窜珠子,手拿穿线的针,对满盘的珠子一次一次串(靠几率),珠少了加上。
-----可以做这样一个机构,模拟人工这种动作。
再有楼上说的,可以网上一步,珠子打孔穿完线一起(可以一排珠子打孔)。
-----不知珠子的材质。

网友:
寄点珠子到我这儿来吧,我得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难吧振盘自动送料即可

振盘 能振成孔对齐么??

网友:
把这个倾斜,下部出口位置手拿个长点的针(圆头),穿好线
做个自动循环上料,让珠子滚下来,满了就把珠子捋下去,不断循环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难点是穿孔的速度怎么提高

网友(2013-10-23):
在生产珠子加工小孔时就直接穿上不是很好吗?

网友:
这个机子好高级的样子,对我这个菜鸟而言

网友:
这种很多都是人工穿的,希望可以做个自动穿线的设备

网友(2014-03-07):
可以做自动化的机器,不过造价高,一般的作坊承受不起的

网友:
楼上是正解,另问这类小作坊分布在哪旮,问问涨知识。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看各位楼主了

网友:
还是同意钻孔工艺和串珠一起解决

网友:
这是钻孔的?不是模压的?

网友:
珠上的孔应该不是打出来的  塑料材质的话应该是从模具里出来就有孔了    至于现在讨论的穿线   应该还是有办法的   而且有市场的   哈哈  闲下来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
机器穿对孔是最难的

网友:
什么原理可以让他们的孔在一条直线上呢?转动惯量?" o1 C4 q3 n9 T' A* ]

网友(2014-05-19):
有难度是因为没有想到,想到那里了就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