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磨片VS填入式滚动哪个支承好

楼主(2013-09-23):
(图片)

网友:
正如你所说,这个取决于设计意图和客户要求吧。。。我觉得都可以
滚珠的话,拆卸维修比较麻烦。。。还有噪声等多方面考虑

网友:
推力轴承在降低震动和噪音上确实比耐磨片效果要好,如果轴向载荷不大的话个人认为还是选用推力轴承

网友:
填入式滚动轴承支撑 是 推力球轴承 或 推力滚针轴承吧  ,那是标准件 ,要与你现在的零件想配套 ,否则 尺寸全部要改动啊

网友:
人家说的是加钢球!没说加轴承。
感觉得不偿失!还是尊重原设计!耐磨垫方便实用,不用做沟槽不用向轴承的润滑,密封要求也不高。
换钢球,加工辊道精度较高,低了噪音控制不了。要不要加保持架,原套材料的硬度行不行,润滑密封都要考虑!
但纯为减噪音,可以加消音润滑槽,提高精度!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