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铣床主轴与导轨平面不垂直,铣出的平面是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09-24):
立式铣床主轴与导轨平面不垂直,铣出的平面是有什么影响!机械在行…谢谢回答。

网友:
刀纹很大的吧?

网友A:
请问是怎么样不垂直?机头打工作台360正常吗?如果正常那工件就会厚薄不一致,机头360不正常就会出现刀纹粗.

网友B:
自己调整一下让他垂直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怎么样不垂直?机头打工作台360正常吗?如果正常那工件就会厚薄不一致,机头360不正常就会出现刀纹粗.

360应该正常。就是主轴与导轨不垂直,平面会薄厚不一嘛?我是机械在行加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调整一下让他垂直就行了嘛

机械在行加新手啊…

网友:
一条刀纹与另一条刀纹有落差。刀具越大越明显

网友:
加工平面接刀落差大

网友(点评):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落差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一个刀片干一下,到另个一刀片加工,这个空隙形成了这个落差吗?谢谢

网友(点评):
就是主轴不垂直横梁

网友(点评):
洗出来的平面像搓衣板

网友:
从新铲配吧,校回去就行

网友:
工作台和导轨平行不?如果工作台和导轨平行,主轴和工作台360有误差,那铣出来是中凹的,刀痕只有半圈,接刀的地方高低,只有一条线。
如果调整ok了,铣出来是网纹,接刀地方有2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