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抽牙孔,抽牙,抽孔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9-24):
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台湾企业钣金的一种术语,还查到抽牙就是翻边的意思,具体是怎么解释请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话说  积分是怎么赚取的

网友:
坐等大侠回复,搬个板凳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  积分是怎么赚取的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抽牙,,制程全名叫 衝件抽牙,就是在孔的邊緣翻起竖边,,大学课本上叫 翻孔。
通常都会攻牙,用来锁附螺丝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牙,,制程全名叫 衝件抽牙,就是在孔的邊緣翻起竖边,,大学课本上叫 翻孔。
通常都会攻牙,用来锁附螺 ...

谢谢啦,那翻孔和翻边是一个概念吗?
抽牙,抽孔,抽牙孔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那翻孔和翻边是一个概念吗?
抽牙,抽孔,抽牙孔是一个意思吗?

抽牙,抽孔,抽牙孔,还有抽引都是这个意思。
翻孔翻的是孔,翻边翻的是边。翻边是指把外缘翻成圆弧或者竖立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牙,抽孔,抽牙孔,还有抽引都是这个意思。
翻孔翻的是孔,翻边翻的是边。翻边是指把外缘翻成圆弧或者 ...

谢谢啦,那我复习一边你看看对不对
1.抽牙,抽孔,抽牙孔=翻孔
2.翻孔=把孔的边缘竖起来
   翻边=就是把孔的外缘竖起来  怎么觉得翻孔与翻边还是区别不大呢,昨天在网上找了个视频也没看出什么区别来,
可不可以这样解释:翻孔就是冲孔,翻边就是把孔的边缘竖起来,前提是有孔的存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那我复习一边你看看对不对
1.抽牙,抽孔,抽牙孔=翻孔
2.翻孔=把孔的边缘竖起来

A. 抽牙
B.翻边
PS: 兄台,这种行业内的口头语没必要太较真字眼,等你遇到了,看一眼,认识这个物件儿,别人说起来知道是说什么就好了。
比如说0.01毫米,大陆这边的师傅说是1道,1丝,台湾人的厂里说是1条。听到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是说一个事情,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这个理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抽牙
B.翻边
PS: 兄台,这种行业内的口头语没必要太较真字眼,等你遇到了,看一眼,认识这个物件儿, ...

明白了,刚入行不久不懂得太多了,生怕弄错了,谢谢您哈,台湾人叫法和大路差很多呢,你有钣金行业相关的台湾与大陆叫法的对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刚入行不久不懂得太多了,生怕弄错了,谢谢您哈,台湾人叫法和大路差很多呢,你有钣金行业相关的 ...

入行了?台湾厂?在哪个地方?

网友(2020-05-27):
抽牙和压铆螺母哪种方式更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