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材质锻件余量问题

楼主(2013-09-24):
我公司加工轴净尺寸直径300mm,长度3690mm,精加工前需要调制处理,请教,调质之前需要粗车到什么尺寸?锻件毛坯需要什么尺寸?

网友A:
轴直径较大,热处理变形超差了,很难校直。
一般直径取16左右。

网友B:
粗车留到312.毛培留到3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直径较大,热处理变形超差了,很难校直。
一般直径取16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车留到312.毛培留到325

谢谢,这方面有标准可遵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