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个配合

楼主(2013-09-24):
这个是图纸,配合轴承是NSK的S1306推力轴承。
现在的问题是实物60上差0.046下差0的空实际公差是+0.02,轴承的外径上差为0,这应该是明显的间隙配合,但是现场工人安装中却下不去,难道是形状公差的问题吗?实际的两个配合面(孔面和轴承外面),都是用磨床加工的。工人要求放大公差,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间隙配合却下不去。

网友:
圆度多大?
4丝公差想让轴承很轻松的放进去那是不可能的,再者楼主这个轴承外圈不用过隙配合固定是何意义?

网友(点评):
实际公差是2丝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是,轴承室的下差再给大些嘛?不要给零吗?就以本题为例,应该给到多少?,认真请教,不怕言辞犀利。

网友A:
一、再检查一次60孔的圆度,纵深上是否有锥度

二、轴承外圈也是有椭圆的,需要一定的预压才会恢复

三、60孔可适当做倒角处理,便于装配

网友(点评):
纵深不大,应该不会有锥度,轴承外圈如何预压,有工装吗?虚心请教,不怕言辞犀利。

网友:
孔有点深,装配不太方便。
仔细检查孔。
倒角非常重要,要光滑,如可能的话采用30度倒角。
有的轴承外圈是椭圆的,抹点油,使劲弄。

用的什么软件?粗线条看起真蛋疼

网友(点评):
用的是CAD,点了线宽。此处配合应该的是间隙还是过盈。

网友(点评):
根据后面图,应该是间隙配合,必须保证不会与前后两个轴承别起。另外你的抗压台阶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点评):
推力轴承外圈比较圆

网友(点评):
这个抗压抬肩的确有点小,主要是另一侧有球轴承,留了拆卸空间。

网友:
为啥要弄成间隙配合?

网友(点评):
那应该是什么配合

网友(点评):
过盈配合吧 间隙的轴承不会转动吗?

网友(点评):
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首先选用间隙;便于装配与维修!这个就不必问了吧

网友:
装配时候轴承外圈涂抹润滑油,空内壁棉纱擦拭干净,孔入口处倒角处理。

网友:
你在该工件上,或者孔里涂上红丹粉,一装试就知道了,再用刮刀刮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是要把推力求轴承放到这个内孔中使用的吗? 装配的时候你有没有检查工人把那边先放下去的。(这种轴承是分松紧环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要把推力求轴承放到这个内孔中使用的吗? 装配的时候你有没有检查工人把那边先放下去的。(这种轴承是分松紧环的)

网友(点评):
是放的小环

网友:
类似这种零件,垂直度要求怎么标,是孔轴线对端面,还是端面对孔轴线;就是取哪个为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再检查一次60孔的圆度,纵深上是否有锥度

二、轴承外圈也是有椭圆的,需要一定的预压才会恢复

类似这种零件,垂直度要求怎么标,是孔轴线对端面,还是端面对孔轴线;就是取哪个为基准

网友(点评):
形位公差我是这样理解的,你的关键尺寸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检验,你就怎样标注! 对于这个零件最重要的是同轴度,加工内孔时,机床夹持的部分就是基准, 其次是端面,此处检验不出垂直度,只能标注跳动!!

网友:
你买的是国产轴承吧。

网友:
工人装的时候轴承没放好。装配方法问题

网友:
为什么间隙的公差那么小实际就2丝,这样轴承座内孔和轴承的外圆同轴度、圆度的公差要求要很高,图纸上不知道是怎么标注约束的。

网友:
对于推力轴承来说,为了装卸方便,可以把配合选择为间隙配合。

网友(点评):
可以选择间隙配合,就是说还可以采用过盈配合喽。那什么以后选择什么样的配合呢,安装上当然是间隙配合比较容易,所以如果选择过盈配合就是设计上的硬性要求喽,在同轴度要求较高的时候选择过盈配合吧。

网友(点评):
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要求,满足使用要求才是根本。

楼主:
这个是安完轴承的图,高手们点评一下轴承组的使用。不怕语言犀利,只求一针见血。求知若渴。

网友(点评):
你这是过定位了,推力轴承的孔可以稍微大些

网友(点评):
两个深沟球轴承已经确定了径向位置,推力轴承只需进行轴向定位即可

网友(点评):
在这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说采用间隙配合了吧。

网友(点评):
大侠分析一下这种轴承组合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
可以选择给你的轴承套加热。
在适当倒角后,涂抹油脂,轻松进入

网友(点评):
如果你是组装工人,你还会这样说吗?

网友:
我初步怀疑你的轴承套,加工后椭圆,不知道你测量使用的是什么量具,是内径百分表还是通止规?如果用的是通止规测量,那不应该出现此类问题。如果用的是内径百分表测量,测尺寸也合格。那你应该考虑你零件加工的问题了。我现在只能做猜测了。零件装卡是不是用三爪卡外圆,磨内孔。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加工出来的零件装卡力度掌握不好的话,磨出的内孔是三棱状。你测尺寸它还在公差范围内。就是装不上轴承。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这是极有可能的情况。

网友(点评):
信息量很大,慢慢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