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弹性销的问题

楼主(2013-09-24):
现在面对一个这样的问题,一根直径为8毫米的电机轴与齿轮配合,使用一根弹性销把两者连接在一起
电机功率300瓦,额定转速8000rpm,扭矩不超过2N.m
现在的使用弹性销879.1质量不算太好,有时有风险,会断落

我的问题是,是使用双层弹性销879.1(即芯部再打一根弹性销 或者实心圆柱销),还是卷制弹性销(879.3)的可靠性更高一些?

有过经验的大侠 请帮忙,谢谢!

网友A:
对于这类联接,要用键!不要用销!更不要用弹性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类联接,要用键!不要用销!更不要用弹性销!!!

由于电机轴太细,加平键校核下来,存在风险

网友B:
一楼大才,直径为8毫米的电机轴还能用键? 楼主如果不怕应力集中太过明显的话还是用两个销子吧,分担一半的剪切应力的

网友C:
不妨尝试用涨套。

网友(点评):
貌似木有这么小的涨套卖,真要搞就得找人做,还得看看楼主的齿轮够大不,从图看来空间不咋够。

网友D:
为什么最大转矩是2N*M,是变频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大才,直径为8毫米的电机轴还能用键? 楼主如果不怕应力集中太过明显的话还是用两个销子吧,分担一半的 ...

两根销子 是交叉90度布置吧,那样的话两者受力是均匀的吗?会不会是远离电机的一根主要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妨尝试用涨套。

涨套还真没有了解,我现在的销孔是直径3毫米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尺寸呢,还有就是涨套的可靠性有多高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最大转矩是2N*M,是变频电机吗?

就是普通电机,我最大的扭矩 需求就这么大

补充内容 (2013-9-24 15:35):
你算的是额定情况下,我使用的是串励电机,并且偶尔过载运行

网友(点评):
电机的扭矩不是等于9550*功率/转速吗?那应该才0.36呀

网友E:
1、8毫米的轴 可以用 2或3的键;
2、敢用弹性销,那么应该就敢用斜度销了吧;
3、电机功率300瓦,额定转速8000rpm,齿轮转速是多少?
4、可以考虑用非标的楔块销或楔键。

网友(点评):
才2NM,你让他用楔形键?

网友(点评):
8mm的轴配那么小的齿轮,阁下的方案也说来分享分享呀。

网友:
米思米免键齿轮 斜锲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毫米的轴 可以用 2或3的键;
2、敢用弹性销,那么应该就敢用斜度销了吧;
3、电机功率300瓦,额定转速 ...

1,根据推荐选择的是2的键,根据计算余量不大,3的还没计算
2,弹性销因装配中有弹性形变,所以不担心会在运行中脱落,斜度销会不会脱落?
3,此轴就是电机轴,因为串励电机,所以转速较高,而且有过载的情况下扭矩比较大
4,量不大,没考虑非标定制,成本控制要求也比较高

网友(2019-12-16):
还是用平键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