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发热与模数大小有关系

楼主(2013-09-24):
转速为第秒4转,2.5模会发热,如果改为4模会不会温度有所下降。

网友:
我更关心发热的根本

网友:
发热润滑油脂也是有点关系的吧?

网友:
这个发热的原因很多吧

网友:
要考虑问题根源吧。模数改大,只是就问题而解决的呃。。建议考虑一下工作环境、工作强度、润滑等等。

网友:
先搞明白发热的原因

网友:
算算线速度吧,看润滑方式选的对不对,要是油流的快,会带走热量的,在咬合铅丝测间隙吧,跳跳间隙也行。

网友(点评):
200RPM不会有很大的线速度。

网友:
模数大,齿数就少了(中心距不变的话)。
齿数太少的话,若加上参数设置不合理,发热会加大的。
先看看润滑和油品有无问题。再看看安装和齿轮参数。

楼主:
安装,传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

无润滑,齿轮厚18MM

网友(点评):
为啥无润滑呢?

网友(2013-11-30):
无封闭齿轮箱传动吗,改为链轮算了

网友:
无封闭齿轮箱吗,为什么不该为链轮传动呢

网友:
渐开线齿轮在工作时,啮合齿面间和轴承中都会由于摩擦而产生热,从而引起齿轮的热变形。由于一般齿轮传动的热变形非常小,对齿轮的运行影响不大。但对于高速运转的齿轮,尤其是单斜齿的高速齿轮传动,传递的功率大产生的热量多,因此要考虑其热变形!
高速齿轮的热变形主要对齿向产生影响,对齿形影响不大,所以主要是对齿向修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