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喷壶结构的猜想与疑问

楼主(2013-09-24):
关于喷壶如下图所示,part A和part B可以相互转动没错,但他们是扣在一起的无法分开的,瓶身要和part B的螺旋纹旋接在一起的,要装水时不需要握住瓶身和part B,扭转就开以才开瓶身和喷头的两个部分了,请问需要在喷壶上加什么结构呢?不知道把part A 和 part B 的圆接头改成方形可否?

网友:
如果可以将A和B做成一个整体,拆卸与安装时仅有一个压入动作即可完成密封与开启条件。个人认为head的结构内部必须加入弹簧与止动机构,仅仅这样不够,还得有压入过量时的解扣装置来解开head与body的连接,把止动作为弹性的是应该可以做到的。

关键是如果这样更改了势必会使A处结构更为复杂,产品的装配也不方便,对产品成本的增加应该评估,人们是否愿意为此更改付出Money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如果A,B是一次性,装配以后不用拆开的,你觉得是否只要在A,B做上扣子就可以呢?模具有可能做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如果A,B是一次性,装配以后不用拆开的,你觉得是否只要在A,B做上扣子就可以呢?模具有可能做 ...

不用拆开……这个思路力就没有A和B之分了,但是总是要开个口子注入液体,密封还是要做的。

密封这玩意我知道的就是密封件和压力这两点了。

不知你有没有其他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