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故障

楼主(2013-09-24):
油箱油位正常,压力正常,油缸空载正常,遇到负载出现推不动现象,电磁益流阀正常。压力表显示压力不到正常压力的一半 。求问是哪里毛病、

网友:
楼主你也说得太宠统了,只能瞎猜了。。。
主要原因是:
1.油泵问题,内泄太大。
2.溢流阀问题,没有调整好。
3.油缸问题,密封圈损坏,内漏。
4.压力表显示不对。
。。。

网友(点评):
哈哈,能有的几乎都可能坏了。

网友:
两种情况,1.表坏了;2.哪漏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油泵是定量泵还是变量泵
如果是变量泵可以自行检测哈
把泵的压力调大
看压力表会出现什么现象
如果现象和之前一样,油泵有问题
如果表压力大了那就是油缸有问题

网友:
我瞎猜下:
1:油泵內泄,导致压力下降
2:溢流阀或是减压阀,或是换向阀內泄
3:油缸內泄
4:油温高,一般油温在40-55之间
5:可能是比较小的,阀座P,A,B,T口钻孔之间串游油

网友:
起码给个原理图撒

网友:
压力表故障的概率较小,因为油缸推不动负载,说明压力不足,个人认为油缸内漏和泵故障概率较大!

网友:
首先 检测一下 负载时候 杆侧的压力,摸摸缸桶。内泄的话 肯定发热的
其次 就是 溢流阀 压力上不去 ,油都泄到油箱去了。你也可以摸摸溢流阀,发热严重就估计有问题了

网友:
电磁溢流阀正常,如果压力表是测油缸的压力,说明油缸有两种可能外泄和内泄

网友:
泄漏现象应该是明显的,空载正常,作功受力就压力反儿下降,说明做不起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