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可否这样加工??

楼主(2013-09-24):
如图 我想用10mm板用数控割机 直接下两块成型料  打坡口 四周焊接  板面再打2个M12通孔 拧上螺丝 两面铆焊 打磨平

补充内容 (2013-9-24 18:20):
以前就是用20板做的  下料 画线 钻孔  上铣床铣两面长腰孔 打磨    现在想用10的板做 下料 焊接 打磨

网友:
有钱人啊。

网友:
这要看具体用途的,例如:此板作为一个中间连接件把两个零件固定在一起,而左右的压紧面正好是你的上下两块板面,本来固定的连接可能就成了弹性连接。需慎重。

网友:
火焰切割 铣腰孔,钻孔   这样做不出来了吗

网友:
好像是固定电机等物体,要求有一定的调节量,不可以用楼主的办法做。

网友:
主要还是看干什么用

网友:
不知道具体做什么用的

网友:
干什么用的

网友:
为啥不用20厚的板,这不是没事找事嘛

网友:
10楼方法很好啊,量大一点可以用型钢

网友:
感觉那样太费事
还是直接下20板的料,V40加工。

网友:
这个用粉末冶金可能便宜点

网友:
这不没事找抽型的吗

网友:
想想还是可以的,但不能那么做哟

网友:
简单事情搞复杂了 麻烦  麻烦事情搞简单了  贡献

网友:
感觉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了,人工不要钱啊?

网友:
还是用厚板加工比较好

网友:
学习下,不懂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