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齿时长,请教

楼主(2013-09-24):
M=25,Z=9,齿宽160mm,铣齿后公法线单边余量为0.8mm,磨齿得多长时间?
急!  急!

网友A:
做一件就知道了 这种问题 跟设备、刀具都有关系,怎么回答

网友:
楼主写的这些参数,我就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件就知道了 这种问题 跟设备、刀具都有关系,怎么回答

在一般的滚齿机床上加工得过长时间?其他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单位也没有设备,准备发包出去就是不知做意见大概得多少时间没法和承包商谈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