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油缸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24):
油缸活塞与活塞杆连接螺纹强度和螺纹圈数计算公式谁有吗!!!谢谢,比如45号钢的M36*3的螺纹的连接中的螺纹圈数多少才可以!

网友:
我记得设计手册里的液压传动部分有介绍,你可以看看。你要的大部分都能在手册里找到。

网友:
一般来说,普通螺纹连接只有头8牙是有效的,载荷在螺牙上的分布,是第一牙最多,往后越来越少,绝对不是每牙1/8!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同意,有的时候看上去圈数很多,实际上有效螺纹才7-8圈。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是前面两个牙受力最大,一般超过十个之后就不会受力了

网友:
应该8牙吧

网友:
钢的一般取一倍螺纹大径

网友:
这个没法说,完全凭经验,厂子的积累。
手册什么的仅仅只能是参考,靠手册会被骂死。
那个手册是全部通用的,所以各种参数放的比较大。
螺纹什么的,和材料,加工什么的关系很大,只能是靠积累和抄袭了,看老外用了几圈怎么弄的,自己再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