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刀片螺纹铣刀和双刀片螺纹铣刀哪个好

楼主(2013-09-24):
单刀片螺纹铣刀和双刀片螺纹铣刀哪个好?螺纹M22*1.5

网友:
这个我想没啥大的区别,恐怕也就光洁度啥的,单刀片跟排刀片就区别大了

网友:
双刀片的好一点点点点

网友:
推荐单片,多片装夹时肯定会有误差

楼主:
还是单片吧,刀杆便宜

网友(点评):
在效率和精度面前。一支刀杆的价格算得了什么?

网友:
    3位以上刀片最好,切削轻快耐用,精度高。排片式的切削阻力大容易发生震动或刀杆断裂,而且不是通牙的话往往造成上大下小。单片位的话切削效率相当低,稍微磨损整粒崩裂。

网友:
双片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