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粮食筛选机构的偏心轮

楼主(2013-09-24):
  这是粮食筛选机上的一个偏心轮结构,各位大侠看看有什么问题,不要轴承行不啊

网友A:
不要轴承了你想怎么办?换个结构干摩擦?

不知道你的想法,要是你真想干磨的话,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这个结构都焊死了,以后直到报废不准备维修了?

你这让轴怎么转?转起来轴和轴承安装件和罩随意磨?不留间隙了?

好外行的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轴承了你想怎么办?换个结构干摩擦?

不知道你的想法,要是你真想干磨的话,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结构,间隙没画出来这点有问题,主要是有冲击,干摩擦会好些。这样做起来省劲,当然材料要做处理。

网友(点评):
没做过这样的筛选结构,要是干摩擦的话,我只用在外载荷小的情况下,尼龙做套或铜套,想你这样的结构,你敢保证寿命?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结构,间隙没画出来这点有问题,主要是有冲击,干摩擦会好些。这样做起来省劲,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