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控车床车如何返修螺纹

楼主(2013-09-24):
用数控车床加工螺纹时,为了省时都是在加工完后缷下再用环规检。但总有一些旋不进要从新装夹返修的,这样要从新对刀就很麻烦。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不用对刀。

网友:
有这样的高手吗??

网友:
不知你产品是用夹具装夹的还是卡盘装夹的?如果是夹具装夹的就可以直接返工。

网友:
返修是可能的 不过麻烦一点 不如上普车

网友A:
先把工件装上,然后X轴退50丝,走一刀,看刀尖是否在螺纹中心,然后调Z轴刀补,尽量把刀尖往螺纹中心补,X在进30丝,在调整Z轴,只到刀尖对准螺纹中心,就可以用程序车一刀就行了,

网友:
有工装应该没问题,没有的话能否用攻丝了?

网友(点评):
外表面是圆的工装就有问题了。

网友(2014-03-23):
引用 网友A:
先把工件装上,然后X轴退50丝,走一刀,看刀尖是否在螺纹中心,然后调Z轴刀补,尽量把刀尖往螺纹中心补,X在 ...

+10086

网友:
刀拿下来车螺纹一半的时候暂停,然后先刀对准牙型夹紧,退出来补刀重新车螺纹可实现

网友(点评):
这办法不错,能省不少事

网友(点评):
螺纹是循环过程,中间可以是不会停下来的,用急停吗

网友(点评):
工件每次起始点也要相同

网友:
期待有好的方法,我加工的圆锥管螺纹也遇到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