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高手帮忙找找错!

楼主(2013-09-24):
麻烦高手帮忙找找错!

网友:
楼主参赛的吧?

网友A:
直径10和23可以直接在主视图中画出来,不用在俯视图中剖视,另外,左视图和俯视图中,孔的虚线不用画么?

网友(点评):
虚线可以不画,在表达清楚的情况下,一切从简,我记得老师说过最有用的话。。。

网友(点评):
我觉得,不画剖视图的情况下,还是画上虚线合适些

网友B:
好久不见楼主。

俺个人看,这个两个视图就够了。俯视图,没太大必要。

网友(点评):
同意!但是学生要教作业的。。。那样上去老师会说此生是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网友(点评):
布鲁斯张 这个到没考虑过。

网友: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形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径10和23可以直接在主视图中画出来,不用在俯视图中剖视,另外,左视图和俯视图中,孔的虚线不用画么?

在零件图中,如果能不出现虚线就不要出现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久不见楼主。

俺个人看,这个两个视图就够了。俯视图,没太大必要。

不画俯视图的话,能表达出中间那个沉下去的通槽吗?

网友(点评):
主视图,左视图还不能表达?

网友:
左视图怎么觉得有问题哦

网友C:
楼主是学生吧,都是粗尺寸,图基本没问题;
1.×基本上已经不用了,表达个数标准上早就统一为“-”,也就是2-φ10;
2.左视图圆孔的中心线太长了,不好看,稍微超过轮廓线一点就行了;
3.如果要标注同轴度这种形位公差,那么两个圆的尺寸公差也要标注;
4再就是构图了,其实在左视图上剖视右侧的孔表达要好,图的下方就不那么臃肿了,因为还有技术要求和标题栏,这样图好看,中国人审美讲究天大地薄,仅从构图上考虑。这有点吹毛求疵了。。图就像是工程师的脸一样。。。

网友(点评):
谢谢了!俯视图需要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学生吧,都是粗尺寸,图基本没问题;
1.×基本上已经不用了,表达个数标准上早就统一为“-”,也就是 ...

谢谢指点!!!

网友:
对基准A的0.001同轴是不是有问题?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来。

网友:
错误太多,左视图为槽型及孔的标注要全面,采用全剖视图。俯视图的孔画出虚线,标注外形尺寸。主视图标注孔的位置尺寸。

网友:
说下观点,标注尺寸的时候考虑下基准

网友:
一般标尺寸得把最大轮廓尺寸标识出来(除了有圆的地方,像该零件总高度)

网友:
个人意见,主视图缺5X10的内槽口虚线,俯视图缺外槽口的虚线,右视图缺孔的虚线,所有尺寸公差未标注,既然标了粗糙度,其他地方该标的也应该标,两张图即可搞定,主和右视图(直剖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