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谁能加工

楼主(2013-09-24):
主要是那5个宽的槽谁能加工

网友:
线切割,铣刀铣。

网友:
画图的很水,可用锯片铣刀在铣床的分度头上加工

网友(点评):
哦,师傅有这方面的经验么,图哪有问题?请教

网友:
线切割,图纸太不规范了!

网友(点评):
线切割慢,数量很多,图纸哪不大好啊?

网友:
这个图实在不想评价。

工件一般,锯片铣刀加分度头,一般铣床就可以。

网友(点评):
师傅有什么好经验么,请教一下?

网友(点评):
探索与发现 没什么太好的经验。就是一个字,干。零件图图纸出现了换算尺寸,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的。至少是不推荐的,建议改过来。位置有要求可以添加形位公差控制,不然你都没有检验手段。

网友:
图纸表达的不是很明确,铣床加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要保证尺寸线切割好一点

网友:
离心真空泵配件???槽的表面有粗糙度要求的吧,线切割和锯片铣都满足不了要求的,直接慢走丝!

网友(点评):
嗯对,看来师傅熟悉这东西,数量大慢走丝不是太慢了啊

网友:
用锯片铣刀容易偏,如果没有形位公差的严格要求可以上铣床,如果要求的很严格还是用线切割的比较好,但槽的粗糙度不好。

网友:
线切割。。。。那不是键槽,那就是个槽。。。装叶片的吧应该

网友(点评):
是装叶片的。线切割不是很慢么,数量很多的,还有好办法加工么

网友(点评):
你的槽精度那么高,你怎么能快起来,铣刀最快了,可精度没法保证,这么小的活,那么多公差 至于图纸问题,你最起码标个总长呀。。。。

网友:
线切割吧,铣易变形

网友:
这图看起来是挺别扭的

网友(点评):
哪有问题图纸 望指教我不是科班出身 望指点

网友:
可以用线切割粗开一下,再用锯片刀上铣床精光一下。

网友:
这个要看你槽的粗糙度,要求高的话。只有慢走丝

网友:
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泵上的转子吧,

网友:
不知道刨床能不能干得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