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0CrNiMoA的热处理

楼主(2013-09-24):
用40CrNiMoA做打击活塞(用在液压破碎镐上的),要求变形量在0.02,硬度在58~68 HRC ,热处理工艺应该如何安排???还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朋友,你对热处理的要求太泛泛而谈了,热处理很大一部分都是要靠经验来衡量,你说的那些达到的技术要求需要提供具体的零件尺寸,根据你提供的具体零件尺寸来编排热处理工艺曲线,40CrNiMoA是调质钢,是否是锻件而进行正火处理,淬火和回火,

网友:
哈哈,楼主,知道的人没准就靠这个吃饭呢

网友:
热处理我觉得是工艺里最难排的,我反正是缺经验。。。
我估计一下吧,仅作参考。。。
既然是破碎镐,那硬度和耐磨一定要好,应该是棒料吧,40CrNiMoA本身性能就好,那就先蘸火900度左右吧,不要蘸透,再低温回火,硬度肯定符合你的要求,尺寸0.02要看造化了。。。这是以你的活就是棒料为例;
要是你的镐上有其他结构或者形状要求,机加顺序也要考虑其中,那就具体情况具体考虑了。。。

网友:
40CrNiMoA要做到hrc60左右只靠淬火有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