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防爆阀的原理和安装位置,请教

楼主(2013-09-24):
做一套液压系统,为安全起见,客户要求在油缸出油口处安装一个液压锁的机构(液压锁里面有防爆阀之类),以防止油管爆裂或者靠重物自重而下落!现在我不明白液压锁和防爆阀的原理和安装位置?请问原理和安装位置?

网友A:
你客户要求的不对,应该是一个大流量的安全阀,这个安全阀可以是多次的,比如煤矿的支架,也可以在某些场合是一次的,

这个必须有明确的卸载要求与速度,卸载不合适的话,是没有效果的,当缸口不能安全卸载的时候,油缸会被压爆的,我在大同看过英国设备的油缸被压爆的,炸成许多片,

网友:
原理就是利用没有压力时阀芯靠油缸里的压力或者弹簧自动回位切断油路。
这个一般厂家没有特殊锁定要求的是配限速阀,防止爆管后迅速下降!
有锁定要求的是液压锁和安全阀,或者配平衡阀,管路爆裂后液压缸能锁住。
不管是那种都必须安装在油缸的油口出,或者油口用硬管连接到阀组后在接软管。

网友:
液压电梯也用这种阀。

网友B:
液压锁原理就是油路互锁,保证在设计范围内动作油缸的动作在外力自重等因素影响下不变;防爆阀也是保护液压系统的,原理是工作压力超过或达到安全范围时,阀体作用泄压保护系统。

网友:
一般是在油缸油口处安平衡阀或是防爆阀,防止油管爆时,重物因自重下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客户要求的不对,应该是一个大流量的安全阀,这个安全阀可以是多次的,比如煤矿的支架,也可以在某些场合 ...

客户给了几张图片,具体什么阀没有看清楚!也不知道!刚做液压系统设备,这是第一个系统!没有算过的东西太多,现在还在算呢!等做好方案再和客户协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锁原理就是油路互锁,保证在设计范围内动作油缸的动作在外力自重等因素影响下不变;防爆阀也是保护液压 ...

受教了, 我以前想错了!现在明白了!

网友(点评):
不客气,都有许多未知等待学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