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条线能添加上交点么?谢谢!

楼主(2013-09-24):
(图片)

网友:
在上面画个点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只有再画点线圆等的时候才能找到交点。只有这两条线时找不到交点!对不?谢谢!

网友(点评):
画上的点可拖动的,拖动两线交点就行了。不拖动的话直接约束它,让它与两线重合就不完了。

网友:
你要是想让第三条线与这两条线的交点相连,直接连上去,推理线和鼠标指针就会显示交点约束,点击即可

网友(点评):
是的,只有再画线或圆的时候才可以找到交点。

网友:
画个点上去啊、、、画线也有捕捉吧应该

网友:
很简单,你直接切断一条线的一半那个交点直接出来。然后在延断掉的点补上你切的,交点仍在

网友(点评):
好像延不出去,只能另画一条线!

网友:
直接用点命令,在交点处要捕捉到“交叉点”后描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