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的中间那个怎么形成,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9-24):
这几个图片因为设计原因不能向大家完全展示,请原谅,但还是求高手指点这个结构的制作方法,谢谢!

补充内容 (2013-9-24 20:39):
我没说明白,就是我想用solidworks怎么把这个结构做出来

网友:
铁板?
潜拉伸?压凹?覆盖成型?

楼主:
兄弟,给个截图吧,你问我我哪知道啊

网友:
开注塑模成型的吧!!

网友:
最不喜欢问别人还不给人看全图的人,

网友A:
圆柱体和板成一个角度靠进去,拿走圆柱成型。
先画圆柱体,板料角度放好拉伸到圆柱体所需位置,成型。

网友(点评):
试了一下,不好用,还是直接在草图中开个椭圆的口比较好,然后投影开口,等距,扫描

网友(点评):
今天上班我也试了,可以说很好用

网友(点评):
大侠,抓个图上来嘛,也让兄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柱体和板成一个角度靠进去,拿走圆柱成型。
先画圆柱体,板料角度放好拉伸到圆柱体所需位置,成型。

能不能截图指导下?

网友(点评):
手边没有软件。。。在网吧。。。

网友(点评):
兄弟,今天我确实做了,不过忘记拷回来了,明天给你贴、、、

网友:
那个白色的是啥呀

网友:
留下我的英名

网友:
前面那个是用边界曲面做的   然后加厚
本来是想用特征中的   边界凸台/基体  做   因为今天正好画了个非标管道是大小径接头 用的这个命令很好用
但是用这个没成功   用曲面 然后加厚也不好看

用扫描做了下      选项里有个  与结束端面对齐   勾选  就好了   很容易的

网友:
7楼在网吧看贴吧,看来是高手。

网友(点评):
呵呵,dota打累了,就逛逛社区,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是用组合做的,貌似角度没调好,可能能给楼主一些启发,
综上几个例子,感觉还是扫描好一点,但是结束位置的面如果有要求的话,要斟酌一下

网友(点评):
兄弟,别斟酌了,你图都看错了,人家给的是实物啊!你都看错,,,那就是个板,有个豁口。。。你给人家搞出个凸台来干嘛。。。

网友(点评):
那你做一个出来看看

网友:
7楼的朋友还有做好?
楼主做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solidworks也没有多长时间,你说的这种方法我不知道,不过样子出来了,还是很感谢,我现在给你加分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solidworks也没有多长时间,你说的这种方法我不知道,不过样子出来了,还是很感谢,我现在给你加分去 ...

我也没用多长时间,共同学习,
建议你联系下7楼的朋友,虽然他现在仍然没有给出答案,我仍然比较期待他的做法,真诚的期待,(看了些他曾经的帖子,感觉不像是草率下结论之人,怎么唯独对于这个帖子,他还没有给出答案呢?)

网友:
画两条投影线,再合成一个空间曲线,正中可加一条引导线,两条封闭的空间曲线可以做成一个面,面加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用多长时间,共同学习,
建议你联系下7楼的朋友,虽然他现在仍然没有给出答案,我仍然比较期待他的 ...

呵呵,我得到答案了就行了,口水仗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发个你做这个的文件吗,学习一下,谢谢加我QQ吧:9745297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内侧我还需要一个效果

网友:
和原来那个不是一样的么?
你这个是钣金件,或许也可以考虑钣金放样,应该容易的多

我扫描那个,是从参考基准面向已经存在的拉伸基体扫描,草图就是画个椭圆,扫描里面有个结束端面对齐,很容易的
相信你

网友:
是塑料件还是金属啊

楼主:
这个是塑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