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铰孔粗糙度很差

楼主(2013-09-24):
直径20的孔:
U钻打底孔到19,然后精镗到尺19.8.。最后铰孔到20。。但是铰孔的粗糙度很差,估计3.2.。。

求真相。。

网友A:
什么材料?什么用途的孔?

网友:
是不是刀具问题啊,感觉工艺排的很细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什么用途的孔?

ZG件,硬度大约200HBS....用来装销轴的,孔公差20(+0.03,0)

网友:
%90钻速慢下来就可以了,20的绞刀,单边0。1,我叫你钻速打50 R/MIN,走刀12 试试,应该能行。不是钻速打快就不行,只是你的刀杆可能不好。试试我的参数吧

网友:
1铰削速度过大
2铰刀刀刃不锋利,刃带粗糙
3铰孔时铰刀反转退出时会使表面粗糙度变差
4未使用润滑液或使用不当的润滑液

网友:
为什么不粗精镗加工呢?效率也高,质量也好。

网友:
工艺问题不大估计是铰刀问题,试试“NIKKEN”的螺旋刃铣铰刀吧,一钻一铰既提高了效率又有很好的质量。

网友:
切削参数不合理或切削油选用不当

网友:
工件是什么材料,钢件,不锈钢,铸铁余量都不一样

网友:
铰的话0.1的余量少了点。不过你这个孔的精度精镗足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