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纸中的同轴度如何保证?台阶如何加工?

楼主(2013-09-24):
这个件怎么加工才能符合图纸要求?

补充内容 (2013-9-29 16:25):
两端62孔深度为50,材料是45号无缝钢管

补充内容 (2013-9-29 16:31):
外院粗糙度要求1.6

补充内容 (2013-9-29 16:32):
台阶孔粗糙度要求1.6,重点是如何保证同轴度

网友:
长度1360,加工好放几小时同心度就超差了!

网友:
只要原材料管子好,上床加工就行了。。。

网友:
1360,还2个丝。有相当难度

网友:
基本的视图都画的不对,还给了个2丝的同轴度,谁设计的你叫谁干

网友(点评):
这话相当不错,记下了

网友(点评):
大侠们,这个基本视图问题在哪里?求指点

网友(点评):
1米多长还要保证2个丝同轴度,得用什么床子加工,蛋疼

网友(点评):
问题在于%%C75圆柱的长度尺寸没有

网友(点评):
还有蛋疼的,两头还少线了,尺寸也少好几个,真有才,对头,让画图的自己加工去

网友(点评):
这图纸,哪个极品设计的

网友:
来学习。。等答案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图纸保密怎么的,里面的尺寸有的没有给出,1360mm长的空心轴类零件最怕的就是车加工后出现弯曲,不知道你那里下料时用的是实心棒料还是空心管材。如果是棒料的话就得用深孔钻了,但基本是先粗车,打表看弯曲是否超过2mm,否则上压力机校直,然后进行人工时效处理,再进行深孔钻,精车,内磨等其他工序,以上是我的个人看法。

网友(点评):
600多的深孔钻,山野之人没见过

网友(点评):
哈哈,说不定人家公司就是有这么长的,特制的

网友A:
一米多长,形位公差达到4级精度了,零件材料状态没说明,并且标注也有问题。

两端62孔深度不大的话,用57心轴定位先磨内孔,心轴不卸下再顶磨外圆。不过材料处理一定要过关减少内用力

网友:
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米多长,形位公差达到4级精度了,零件材料状态没说明,并且标注也有问题。   两端62孔深度不大的话,用5 ...

同意你的方法

网友B:
尺寸不完善 不好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不完善 不好开刀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米多长,形位公差达到4级精度了,零件材料状态没说明,并且标注也有问题。

两端62孔深度不大的话,用5 ...

先磨外圆还是先磨内圆?你怎么排这个顺序?

网友(点评):
帖子写的是先内孔再外圆啊,按照我的办法了

网友:
用中心架,卡盘处可用表座找正,2道可以保证

网友C:
图纸尺寸不全啊!也不知道材质是什么材质啊?内孔粗糙度怎么样啊?我制定工艺的,过孔深孔钻__粗车——去应力——校直——精车一段(配堵,堵上钻中心孔)——掉头精车另一端(配堵,堵上钻中心孔)—粗磨外圆—时效处理|——修中心孔——精磨外圆。工艺流程是这样的。细节:1、先精车内孔是或磨内孔时,后按实际尺寸配堵(最好零碰零)用中心钻钻中心孔。2、堵上钻上通气孔。3、要用跟刀架啊。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尺寸不全啊!也不知道材质是什么材质啊?内孔粗糙度怎么样啊?我制定工艺的,过孔深孔钻__粗车——去应力 ...

掉头过程中如何保证两个台阶孔的同轴度?内孔没有粗糙度要求

网友:
坐等答案了!

网友:
太坑人了

网友:
粗加工暂不讲,精加工时,先深孔镗两端62孔,后加堵,磨相关外圆!

网友:
精加工用心轴固定57孔再用车床车两端留几丝余量车刀样子参考端面槽道,然后不拆心轴上磨床加工外圆,然后用磙压刀或者铰刀浮动连接加工内控,或者上加工中心加工一道加工两端孔再用大的死顶针顶两端内控磨外圆

网友:
这张图设计尺寸公差、形位公差要求比较高,如果没有其他特殊设计要求的话,只能说设计的不合理。

网友:
很多东西都说不清楚,设计有设计的难度,加工有加工的难度!这个东西如果是棒子的话应该会好点吧!顺带学习来着!

网友:
图纸不全,标全了再发上来

网友:
有点困难!

网友:
同轴度的基准怎么是三个?自身轴线相对于自身轴线的同轴度?

网友:
这不是扯吗?反正我是干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纸尺寸不全啊!也不知道材质是什么材质啊?内孔粗糙度怎么样啊?我制定工艺的,过孔深孔钻__粗车——去应力 ...

你说的不错,如果拍工艺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涉及到粗车和粗磨留量问题,留多了粗车没意义,留少了变形量不够借了。

网友:
这个工件测量都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其实很简单,只要找一个制作狙击枪管用的车床
这样你就可以用狙击枪专用冲头冲这货了!弱弱的说一句造坦克炮管的设备也行啊呵呵!

楼主(2013-10-31):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不错,如果拍工艺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涉及到粗车和粗磨留量问题,留多了粗车没意义,留少了变形量 ...

尺寸补全了,大侠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