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卡刀问题

楼主(2013-09-24):
我们公司有两台加工中心。为什么有一台机床换刀换到一半就就气压报警,过不到一秒钟气压又上来了但刀还卡在那里,偶尔会正常换刀的。另外一台很正常的。求教各位大侠怎么解决……

网友A:
首先声明:维修最好由专业人员来修,刀臂很危险。
问题可能是连接打刀气缸的气管或气管接头漏气

网友B:
1 是气体流量不够,加粗导气管。2 是压力传感器的报警压力太高,调小一点。应该在3.5个大气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是气体流量不够,加粗导气管。2 是压力传感器的报警压力太高,调小一点。应该在3.5个大气压左右。

多谢大侠,具体要什么调呢?也是近期才出现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声明:维修最好由专业人员来修,刀臂很危险。
问题可能是连接打刀气缸的气管或气管接头漏气

知道了,多谢大侠指教!

网友:
可以考虑增加个存气罐,保证机床的运行。其次可以修改系统里面的PLC之类,我不是很懂,我的机床会在换刀之前就检查气压问题,就不会再换刀一半就没气了。首先要检查你机子的气路,在换刀时是否有漏气的现象

网友:
找售后来弄 ,自己搞不安全 搞坏了还得自己负责

网友:
估计是漏气造成气压不足。

网友:
压缩空气供应不足。加个储气罐!!!!!!!!!!!!!!!!!!!!!11

网友:
估计是漏气,检查刀库附近气压

网友:
应该是压力调节设置时最小压力设小了,可能是刚好够使用,一换刀吹气压力就损失,所以会容易产生卡刀现象!把最低气压调高点就好了,公司以前也这样的!

网友:
两台机床可以比较一下气压压力,还有压力继电器设置是否过大,有无漏气部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