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安装稳定问题

楼主(2013-09-24):
请问如图所示,弹簧加导杆的缓冲结构是否有问题,下面两端安装螺钉锁死,行不行的?有没有其他好的安装方式?

网友:
可以用弹力胶

网友A:

结构简单,拆卸方便。。。纯属无聊乱画、、、

网友(点评):
哇,难得鹰叔夸我、、、内心澎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简单,拆卸方便。。。纯属无聊乱画、、、

多谢!请问你那隔挡片是独立出来的,怎么安装在导杆上的?

网友(点评):
隔挡片安装在导杆上?还是固定面与导杆的固定?

网友(点评):
这个看你实际需要,我是从满足你缓冲要求考虑的,至于结构可靠性,美观,固定不固定你说了算啊

网友:
锁的住吗,减震的同时螺丝不得做防退处理吗!

网友:
阶梯螺钉加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