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攻丝,丝锥一过螺纹基孔就大了,见鬼

楼主(2013-09-24):
今天在车床上加工一个铝活,内孔里面有一个M5的内螺纹,基孔用钻头一次钻成光度也可以。

接下来邪门的事情就发生了,丝锥一过螺纹基孔就大了,参数200  在孔第直接M04退出来,切削液也很足。上个月攻不锈钢的都能搞定,这次不管怎么试基孔就是大。是丝锥装的角度问题(上次直接装上也干出来了)?车床是2011年新买的,刚性弹簧夹头柔性弹簧夹头都试过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底孔打的多大,可否请教一下数车用丝攻攻牙的相关技术

网友:
换丝锥试试,主轴转速尽可能低点,还不行就打一下主轴的跳动,看是不是主轴有问题,因为不锈钢硬,小跳动不影响精度,铝活太软,而且孔那么小,主轴稍有异常就能显示出来。

网友:
M5的我经常是手攻丝。机攻的话你要看看尾座和主轴是不是同心了,这么小的孔,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心就会表现出异常来。

网友:
丝锥与卡盘旋转中心偏差过大

网友:
改用挤型攻牙试试,,铝太软,上车床攻牙,就算车出来内径也通常不合格,楼主要记得用pin规过一下。

网友:
觉得是主轴问题

网友:
要不丝罪不对要不孔打小了

网友:
还有是要用煤油防止丝罪上粘吕这样也会改变螺纹

网友:
转速不稳定或者过低。

网友:
估计中心没找对

网友:
用浮动装夹丝锥试试!

网友:
铝材质比较软,攻丝要转速高,冷却到位,一次到位,

网友:
螺旋槽丝锥。排屑顺利

网友:
尾座太重,尾座与工件不同心,铝件太软

网友:
1.加工不同的材料时选择不同的底径!2.攻丝时丝锥的锋利程度. 3.夹持丝锥时跳动是否较大? 4. 丝锥精度可否? 5.钻孔攻丝定位是否统一?

网友:
这样小孔铝材质用挤压丝锥

网友:
加煤油,管用。

网友:
排屑不畅,挤大了吧?

网友:
不锈钢硬丝锥会随着螺纹走 吕软丝锥稍有不正就会切屑 就大了 就是丝锥和底孔同轴度不够

网友:
数控车如果不是侍服电机要完成刚性攻丝,像铝这样的材料是不容易保证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