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矩器与变速器的区别

楼主(2013-09-24):
小弟找了份工作,做工程车,但是变矩器与变速箱就一直搞不清哪个是干什么用的,哪位大师能告诉我啊

网友:
楼主主要疑惑应该在变矩器上,网上区别两者资料比较少,一个就有有很多资料,搞懂变矩器就会发现区别。以下从网上摘抄一段,也能看出区别:
变矩器的功用:
(1)离合器的作用。当发动机怠速运行时,变矩器在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相当于一个未接合的离合器。(2)增扭作用。以“高泵轮转速”+“低涡轮转速”的配合,来增大扭矩,从而产生较大的起动、驱动扭矩。(3)液力耦合作用。在非怠速或非起动的工况下,它相当于一个液力耦合器,将发动机扭矩传递给变速箱。(4)锁止作用。当涡轮转速上升到与泵轮等速时,闭锁离合器挂合,变矩器将发动机动力1:1地传递给变速箱。

楼主:
变矩器的内部是什么结构啊

网友:
简单讲变速箱就是各个此轮切换改变传动比从而改变输出转速!
变矩器就是相当于一个泵带一个马达的作用起到一个缓冲作用,也能改变输出的扭矩!

楼主:
感谢答复,受益匪浅

网友:
变矩器从偶合器发展来的,在偶合器的泵轮和涡轮下方安装一个导轮,就有了变矩作用,所以叫变矩器。变速器是有挡位的,也是变速箱的意思。AT一般装有变矩器。

楼主(2015-06-23):
变矩器内部是导轮、泵轮、涡轮